伊莱斯伺服电机编码器怎么调零位

楼主(2021-11-24):
今天接到客户电话,有个轴的伺服电机报编码器故障,修理工拆机发现编码器固定的脚断吧,把编码器线也拉坏吧。哪位大虾知道换上同型号的编码器后需要调零位吗?用示波器还是什么仪器调?因为客户不同意换电机,一万多呢。

网友A:
找修伺服的来修,人家有经验,也有仪器。把自己的责任撇开,你又赚不到他的钱。

网友B(2022-01-03):
伊莱斯的技术支持那是相当的不友好

网友C(2023-02-16):
不是不友好,而是根本不针对最终用户。建议买设备之前确认是不是这个牌子的驱动器,要求厂家使用常规型号和品牌。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