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 pls和plf指令求助

楼主(2021-11-24):
三菱plc pls plf指令按本人理解是 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 也就是如图 当x0 导通 m0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 导通一次 同理 下降沿也是
但是我X0是写在计数下面 也就是当我X0 导通到程序扫描结束 始终不能让计数器前的M0 或M1 导通 因为扫描周期已经过了,M0 和 M1又
OFF 了,但实际模拟时 却是计数器 在增加 请大佬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手册有详细说明,你理解有错,其实是遇到PLS指令为ON,第二次执行到PLS指令为OFF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
LDP X0
OUT C0 K100
LDF X0
OUT C1 K100

网友C:
X0不是脉冲信号,C0,C1执行的是第2个扫描周期以后的结果

网友D:
你理解的不是一个周期,是一个周期的部分,第10步开始执行pls指令,pls指令的输出要等待下个周期的第10步才会再次刷新输出,所以c是可以正常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