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4):
如题,国内220V的设备拉到日本去能使用吗,需要加变压器吗?
据了解,日本民用电压是单相100V,  工业用电是三相200V。
如果取三相中的两相,接到220V的设备上,设备能正常使用吗? 欢迎大家评论指导,谢谢。
有没有哪位大师做过出口到日本或美国的设备,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这用的是三相380转三相200

哥们是不是搞反了,中国生产的额定电压为220V机器,拉到日本去使用。不是日本的生产的机器。

zsh340

网友B:
引用楼主zhongliang于2021-11-24 18:02发表的 国内220V的设备拉到日本去要加变压器吗? :
如题,国内220V的设备拉到日本去能使用吗,需要加变压器吗?
据了解,日本民用电压是单相100V,  工业用电是三相200V。
如果取三相中的两相,接到220V的设备上,设备能正常使用吗? 欢迎大家评论指导,谢谢。
有没有哪位大师做过出口到日本或美国的设备,请指教。

不需要,因为你设备本身是220V的,日本有三相220V的。接二相220V的就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因为你设备本身是220V的,日本有三相220V的。接二相220V的就能正常使用的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