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遇新挑战

楼主(2021-11-25):
面试了一家新公司,这个公司用的欧姆龙PLC,之前从来没用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现有一个很简单的项目,说让我写,该何去何从...............................................应该如何度过这个难关

网友A:
梯形图是一样的,ST是一样的,就只是换了一个软件而已,表示方法还是原来的

网友B:
百度找资料,官网找资料啊,问个勾8.

网友C:
OMRON比较好上手的,而且用OMRON PLC的项目基本不会很大

网友D:
是欧姆龙NJ NX做锂电的项目就比较大,出差时间长,CJ的和三菱的很像了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网友E:
CP1E 1H 2E这些上手还是不难的
地址搞清楚 编程软件熟悉下就差不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我在东莞等你
已经过来了

网友G:
我三天就学会了,然后机器也自动运行了

网友F:
那边月薪多少
引用 网友F:
我在东莞等你

网友H:
一边看手册一边编,都差不多

网友I:
没事,看看手册,看看例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