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5):
如题:龙门机构做2轴同步控制,主轴为轴1,从轴为轴2,,,,在做同步定位运行时,正常情况下没问题如果同步定位期间从轴遇到故障报警,从轴会停止然后主轴再停止此时再看主从轴当前值已经差了近100mm,由于是龙门结构会造成机械损坏
再此想问问各位是如何处理的???

龙门

楼主:
有这方面经验丰厚的大神吗

网友A:
龙马机构长什么样  发出来看看

楼主:
没办法了,三菱也解决不了,,,,用插补控制了

楼主:
那运行过程中其中一个从轴报警了,另外一个从轴会立马停嘛????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个虚拟轴做主轴,控制2个从轴基恩士的。不知道三菱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个虚拟轴做主轴,控制2个从轴基恩士的。不知道三菱行不行。

这个方式是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D:
可以在程序里Cd.44的第三位(停止信号)主动轴上串进从轴报警时,主动轴也立即停止。

楼主:
不可以,已经试过了,会有个时间差,造成结构就不平衡了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程序里Cd.44的第三位(停止信号)主动轴上串进从轴报警时,主动轴也立即停止。

网友E:
三菱J4有个主从控制功能看能不能达到你要求

网友F:
你这种控制方式从原理来说就一定会有偏差,因为报警是驱动器端发生的,通过总线传输给控制模块,然后控制模块再通过总线传输到另外一个轴,就算不考虑你程序的影响,至少也会相差一个到两个总线周期。当然你说相差100mm,要么你程序有问题,要么你的速度比较快,包括用主从控制,也是类似的控制模式,也会有延时。手册上有说明要使主从轴的强制停止同时触发否则可能导致机械损坏,那么可能的一种解决方式是通过接线将从轴的报警接至两驱动的强制停止,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另外我从手册上注意到,推荐将主轴的驱动器安装在离控制模块最近的一端,也或许可以推断出,其实驱动器间的通讯,也是通过控制模块中转的,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方式。

网友G:
主轴伺服上加转矩限制

网友H:
把双方伺服的报警信号接到对方的急停上

网友G:
楼主所说龙马机构应该是龙门机构,主从两轴不同步会造成主轴扭矩特别大

网友I:
很简单的控制,只需要一路脉冲同时给两轴伺服,或并或串都行,plc这边用两路高速计数器,接入伺服驱动器反馈过来的两轴脉冲,比较两者之间的计数偏差,超差就报警或停止。
国产伺服驱动器有很多已经将这个龙门同步控制功能集成在伺服驱动器里面了,就是一拖二,共用直流母线,可以单独控制,也可以龙门同步控制,价格比单独两套还便宜,只是功率做的不大。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