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5):
客户需求:FX5U一台。触摸屏20个(带网口的)
一机多屏,PLC同时与这20个触摸屏通讯。

以前没有搞过一机多屏,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
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本体最多8台。要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B:
可以使用屏转发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体最多8台。要加以太网模块。

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可以再多连接几台触摸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屏转发方式的

不怎么懂,具体硬件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C:
用西门子的,20个屏随便你通讯都可以

网友D:
以前使用威纶通的触摸屏好像做过一机器多屏,就是添加远端触摸屏。

网友E:
选UDP,一条协议可以连接多个屏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怎么懂,具体硬件怎么操作的呢。

以威纶屏为例:(别的屏我也不知道)
本地屏

远程屏

本地屏参数

远程屏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可以再多连接几台触摸屏呢

32台

网友F:
PLC最多8个连接,可以同智能网关扩展连接接数,一个网关占用一个PLC连接可以扩展出8个连接;
相关资料: PLC通讯智能网关.rar (1491 K) 下载次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