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5):
现场有1个二线制的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信号给FX2n4AD模块,对应触摸屏0到100数值,刚开始触摸屏显示数值波动范围在3以内,比较稳定,但使用几天后发现数值波动很大,波动范围十几二十这样,换另外一路输入也是这样,用表量变送器电流信号很稳定,就是接入模块监控程序数值波动很大,什么取平均值、屏蔽接地都没用,

网友A:
试试0V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0V接地

你好,24V的负极接地也试过了,也是不行

网友B:
加一个信号隔离器

网友C:
加强抗干扰的措施。

网友D:
用PLC自带的24V电源

网友E:
万一是压力真的在波动呢?从控制方式上考虑没有,PID调节合适不?

网友F:
1.换成屏蔽线,屏蔽单端接地,线要好点的,2芯的屏蔽音频线也可以,不错的。
2.信号隔离。
3.接地良好,这个接地的问题说过好多次了,要仔细分析现场的接地状况,各种不同的地能不能接在一起要分清楚,需要单独做地线的一定不要偷懒,而且要按照标准做好。
4.干扰是这个行业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不一定是你的原因,但是你要做好措施,线槽、桥架、电缆沟这些问题。

总之现场处理的时候细心,不要嫌麻烦,慢慢来。

网友F:
转帖:
为什么模拟量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可能是如下原因:
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即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地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可以用如下方法解决:
1) 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但要注意确保这是两个电源系统之间的唯一联系。)
背景是:
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部是不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应大于 12V;
对于60Hz干扰信号的共模抑制比为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问题解决了,本来变送器是装在罐子外的一条取压管上的,利用罐里液体的高度压缩取压管里的空气来检测水位高低,原因是变送器与取压管一接触时数字就乱跳,好像有干扰,怎么屏蔽接地都不行,后来在取压管顶端装一小节PVC管再装上变送器,就是变送器与金属隔离开,问题就解决了,数值非常稳定,罐子在铁平台上也已经与设备的地线连接,刚开始用是没问题,用了几天后再这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有干扰

网友G:
难道是静电干扰?

网友H:
直接给PLC等控制回路电源加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