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1-11-25):
现在有一个翻转平台使用的是三菱伺服马达,和一个1:48的减速机,现在回原点有问题,回原点一般都是感应到原点感应器后,以爬行速度移动一段距离原点就回好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回原点时一碰到原点感应器,平台就停止运动,但是运动模块还是有脉冲发出来,也是爬行速度的脉冲,但是平台就是不动作,这样持续1分钟后,伺服报警伺服off,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什么PLC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三菱Q系列
QD77MS16模块

网友B:
有刹车?刹车刹住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没刹车的

网友C:
伺服扭矩不够

楼主:
怎么解决?

网友A:
回原模块是计数式2吗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D:
伺服不够力,你看看转盘什么位置是最省力的,用那个位置作为原点

网友E:
由于加了减速机,你需要看回零的速度实际的快慢,如果慢了。把速度提一提。爬行的速度也也提一提。再把力矩提一提。再试试。

网友F:
看报警代码。QD77读出监出错代码和报警代码,根据代码在QD77手册上根据代码对应解决。QD77代码报警很全的。

网友G:
计数型,DOG型

网友H:
可能驱动器设置了软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