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5):
有没有哪位大师能讲解下松下PLC回原点的几种方式分别需要怎么实现,试了好多次都没找出来解决办法...............就在这里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谁能解答一下
愿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A:
FP-XH 的数据表模式,回原点很简单,在数据表里面设置好回原点的速度,和回原点模式(一般选 DOG2方式)然后程序中,启动F382 指令即可
谢谢大佬解答,先去试试行不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XH 的数据表模式,回原点很简单,在数据表里面设置好回原点的速度,和回原点模式(一般选 DOG2方式)然后程序中,启动F382 指令即可

    大师。Y70是PLC内部的点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Y70是PLC内部的点位吗??

    是,定位手册上有说明的。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