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CPU系统设置

楼主(2021-11-26):
想询问各位老铁、师傅,在Q系列 同一块基板中安装两块控制Q的PLC 是否是允许的?
还是只能一块控制CPU 、其余则是运动CPU

网友A:
同一个基本板可以插多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基本板可以插多CPU!
同一块底板,插两块Q03UDE 这能行吗

网友B:
可以插两个UDE

网友C:
建议好好看看三菱手册,会有收获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
多看看站长的网站就会有收获。。。
http://www.ymmfa.com/q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