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永宏PLC 我设了两个FUN140,都用的绝对位置一个是5000,另一个-5000,为什么两个指令的DN会同时输出?

网友A:
发程序看看,用M1996,M1997,M1998,M1999,分别是0-3PSO完成FUN 140最后一步时ON,不要用DN触发下一步
我只用了一个PSO但是用了两个140指令,一个上升一个下降,第一次只有一个DN输出,第二次两个DN都输出

网友B:
两个不同的轴吧。
是一个轴,我用了两个FUN 140指令,一个是上升,一个是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发程序看看,用M1996,M1997,M1998,M1999,分别是0-3PSO完成FUN 140最后一步时ON,不要用DN触发下一步
真诚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