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求推荐一款  一直搞欧姆龙的  对三菱不熟啊  欧姆龙的不可以。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有相应的ip地址

网友B:
FX5U可以
  • 下载积分:+1(见贤思齐焉)

楼主:
    IP存在哪啊?
引用 网友B:
    FX5U可以

网友C:
    为了省钱的话,FX-3U加NENT的通讯模块或FX-3GE的就可以

网友D:
    还没试过,学习下。

网友E: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真诚感谢!嗯嗯 看到啦 不过又改用欧姆龙nx1P啦  5U 报价4700 太贵
  • 下载积分:+1(见贤思齐焉) 真诚感谢!

楼主:
    5U太贵  换回欧姆龙的NX1P2啦 其实算起来也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5U太贵  换回欧姆龙的NX1P2啦 其实算起来也差不多

    5U的是涨价了  但是也没有这么贵啊   80个点的 才3000多点啊
    64 点报 4700
  • 下载积分:+1(见贤思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