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多电流和电压采集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21-11-26):
现在遇到一个项目,就是流水线老化区,需采集较多电流和电压,这样的话用上位机比较好还是PLC和触摸屏,还有电流互感器和电压采集器有支持MODBUS通讯的?

网友A:
只是读写数据 可以直接用屏与电压表电流表通讯完成 有控制建议加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