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FX5UPLC能和MES能走什么协议通讯,modbus不考虑。对方要求读我设备参数

网友A:
可以以太网

网友B:
SLMP
或者上位机装一个MX控件,走MELSO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MP
或者上位机装一个MX控件,走MELSOFT

是不是PLC只要加一个SLMP连接设备就行,然后添加下对方的IP和端口号

网友C:
坛主说的就可以,我用MC协议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坛主说的就可以,我用MC协议做过。

怎么做的

网友E:
加智能网关模块方便实现PLC跟MES系统之间通讯,PLC不用编程的,数据支持数据库、HTTP、MQTT协议到MES,还可以实现数据处理和边缘计算。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0126260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2170870
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