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松下伺服调试软件,我想把参数保存到电脑,点击保存然后就这样了。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就我这电脑会这样。我连接上伺服也一样的效果。
zsh340

网友A:
引用楼主威威猫时光机于2021-11-26 16:44发表的 松下伺服调试软件 :
松下伺服调试软件,我想把参数保存到电脑,点击保存然后就这样了。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就我这电脑会这样。我连接上伺服也一样的效果。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像,伺服的电源部份有问题。事后维修伺服放大器的电源板时才知道,这故障时有时无,就是伺服的内部电源不稳定。

网友B:
这个软件就是辣鸡,电脑没有32位office吧
没有,32 位的

网友C:
你安装带NETFRAME的版本试试
官网??你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