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求救

楼主(2021-11-26):
J3的伺服坏了我换成J4的了,但是每一分钟差半圈,
用的是速度和力矩模式
是那个参数设置的不对吗?、求救

网友A:
是速度不对吗?速度不对的话,改这几个参数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速度不对吗?速度不对的话,改这几个参数试试:
[attachment=261992]
谢谢,之前我保存了参数这些都改了,和以前一样,但是他们说快了
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了,又把这些改慢了

网友B:
问题是伺服的编码器不一样,J4(262144)是J3(131072)的一倍。
把所有参数翻倍没问题

网友C:
是速度模式呢?还是力矩模式?这两个模式有区别的,并且要看是外部给定?还是走内部模式,都很重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