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传感器疑惑

楼主(2021-11-27):
485接振动传感器,想问大家PLC FX5U接收到的是峰峰值,还是波形

网友A:
都可以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接收到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接收到
老哥,我想问都可以接收到是 选择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吗?比如这一类的只能检测到峰峰值,那一类检测波形?

网友B:
峰峰值连起来不就是一个波形...

网友C:
电压的变化吧,看过视频介绍,有点像电容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