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X5U 485的指令会报错的问题
raiochang

楼主(2021-11-27):
各位大神,请教下一个485指令的问题
当我这行指令触发后,PLC就会报错,我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啊。
请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确定对方站号是0吗,确定是读H100的数据吗

raiochang

楼主:
谢谢 seafar
我忘记了读取资料时是不能读自己的

网友B:
站号0==主站,
MODBUS指令是读写从站的,站号只能是0以外的数,同时读K6个word,还要看从站是否支持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请教一下FX5U 485的指令会报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