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机台效率的记录有案例的吗?

楼主(2021-11-29):
机台效率: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个数。想参考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计算实时的数据出来

网友A:
这还不简单么?

网友B:
初中数学问题。你先把问题想明白了,列个公式出来,然后把机器信号反应到公式就行了。
我们这叫可动率,那实际产量除以计划产量就是机器效率。
拆二代

网友C:
我用的是定时器来做的一分钟多少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初中数学问题。你先把问题想明白了,列个公式出来,然后把机器信号反应到公式就行了。
我们这叫可动率,那实际产量除以计划产量就是机器效率。
稼动率

网友E:
节拍,每分钟产能,稼动率,OEE

网友F:
6大loss,
speed损失,会议管理,无生产计划,down机,清洁,品种转换。把停机的原因都分类好,就好管理机器。
三星的机器分类分得非常细,电脑系统一搜索,就能看出机器的效率和故障和问题所在。

网友G:
前几天基恩士还专门过来讲解他们这个计算稼动率的专用模块
机台效率的记录有案例的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