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好东西,那就一起来分享

楼主(2021-11-29):
模型:伺服电机带皮带轮转动。首先寻找到皮带机械零点,随后朝一个方向旋转N圈后回到皮带机械零点,一直不停地这么运行下去。

很多伺服都可以做相对定位,我也想用相对定位来做这个事。假设皮带周长1米,那到达机械零点后,我让伺服再相对定位1米,即可再次转到机械零点。

问题:伺服定位总是有误差的。我们放大一下误差值,比如我定位1米,实际只运行了0.9米。我们再假设一个误差极限,误差总是短0.1米,而没有长出1米的时候。

那么,这个误差不断累计,转得越多,累计得越多。比如转10圈后,就有1米的误差了。

各位,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案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多谢。

网友A:
看过凹印机之类的你就不会有这迷惑了
如果了解你说的“凹印机”,且能解决我都问题,就不i会发帖了哦。如果你了解,请你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集电集 可能因为干扰原因造成忽大忽小
通讯 和 内部位置模式  只和机械误差有关  机械精度要是很高的话
抓示波器波形   是不是刚性和惯量不足造成 位置丢失
这个不是干扰的问题,是机械累积误差,或者说是计算误差,比如我是装在同步轮上的,同步轮精度会影响,我请问的是有什么办法消除这样的误差,有的人的做法是重复多少次后再回机械原点,但是这样的做法就要设备停下来,但是这边不接受机台暂停回原点

网友B:
引用楼主312496169于2021-11-29 11:47发表的 皮带单方向连续定位,伺服如何保证其精度 :
模型:伺服电机带皮带轮转动。首先寻找到皮带机械零点,随后朝一个方向旋转N圈后回到皮带机械零点,一直不停地这么运行下去。

很多伺服都可以做相对定位,我也想用相对定位来做这个事。假设皮带周长1米,那到达机械零点后,我让伺服再相对定位1米,即可再次转到机械零点。

2种方法吗。
1.普通PLC做。。 回原点 直接用3段PLS做   加速 恒速 减速   减速段脉冲+一段寻找原点的偏移量    原点信号上升沿中断 关闭PLS  定义 自定义位置(偏移) 为新零点
2.伺服内部做        POS触发走内部定位   距离 速度 加减速时间  485设定   走增量位置   原点做伺服DI口的事件中断   走一个相对位置  0或者+-偏移  中断结束自动触发下一段中断 以当前位置(偏移)为新原点
用PLC的PLS发脉冲,通过零点后停下来;这个速度对位置的精度影响太大了,稍微速度200mm/s,精度可做到0.1mm左右,速度越大,偏差的位置就越大了

网友A:
嗯,你这个比印刷包装行业的追踪马克线还简单很多,其实就是个普通的机床回零
回零那样做也行,就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C:
不知你对速度的要求怎么样,这种方式会降低运行速度,可以试试中断定位,假如要定位1米,可以先相对定位0.98米,然后切换成脉冲输出指令,以恒定速度运行,碰到零点后,停止输出。再进行下一次定位。
机械设计的原因,原点安装位置在启动和结束中间
  • 下载积分:+1(312496169) 机械设计有问题,原点感 ..

网友D:
    增加旋转编码器进行位置实时反馈
    相信自我!

网友E:
    每转一圈就回一次原点不就行?!??
    要十几个相对定位皮带才能转一圈,但是这个会影响周期,且动作也不合理啊

网友F:
    伺服里面也有编码器  你再加一个编码器  好像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引用 网友D:
    增加旋转编码器进行位置实时反馈

网友G:
    引用“比如我定位1米,实际只运行了0.9米。”

    说明你没计算好伺服要多少个脉冲皮带才转1米。也就是马达多少个脉冲皮带才转一圈,转动1米。

    这就是马达多少个脉冲皮带才能转一圈,转动1米的问题,计算好了,不会有误差的。

    比如:整条皮带上的齿数为100,马达上的动轮1圈为30个齿,那么就是100:30,约分为10:3。

    把伺服驱动器设置为9000个脉冲马达转一圈,最后就可以算出皮带转一圈,PLC要发送多少个脉冲了。

    发送脉冲数=9000*10/3=30000,经过计算出来,每次发30000个脉冲皮带就刚好转一圈,回到原点位置,不多也不会少。

网友H:
    1.每次伺服置位一下(最简单便宜)。2用用磁栅尺反馈+修正(相对较贵一点)。2用绝对值磁栅尺(最贵,精度高)。可以用伺服的双环路功能。

网友I:
这种我用笨办法,装个光电,一定条件下进行一次回零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