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块怎么加密?

楼主(2021-11-29):
大佬们,GX-Works2的程序块怎么加密?程序块MAIN右键里面没有加密选项,工具菜单下的块口令设置灰色,不能点,请教各位大佬指点一二!谢谢啦
QQ: 2490453455

网友A:
做成FB功能块试下

zsh340

网友B:
GX WORKS3用FX5U时可以设置,GX WORKS2设不了。但如果做成FB块就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