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

楼主(2021-11-29):
怎么把图左边的任一大格(16小格)数据传到右边D100-D103中?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懂你想干嘛

网友B:
右移8位,再与H0F做AND运算

网友C:
用dis指令

网友D:
右移8位 在块传送

网友E:
不理解用来干嘛的,结构体加数组不香吗?
做一个功能块,输入横向纵向坐标,根据这个横向坐标去赋值给组合位元件,根据纵向坐标选取范围,例如1就是K1M0 ,2 K1M4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
用心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