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9):
同一块块阀板上,有两个双电控电磁阀,另外几个是单电控的吹气电磁阀(单进气,另一端堵头堵起)。由于检测的产品很小,离吹气口比较近,在双电控或者其它任意一个单电控电磁阀动作时,会引起其它单电控电磁阀有少量气流吹出。如果此时其它吹气口有产品经过,影响产品跑的位置。阀板换了新的也不行,是不是电磁阀型号问题?有没有哪位路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A:
把吹气电磁阀的排气口E和T堵上,试一下。

楼主:
都在同一个阀板上,不好堵。动作电磁阀的大部分气从阀板消音器排除了,少部分气进入电控电磁阀导致串气。
引用 网友A:
把吹气电磁阀的排气口E和T堵上,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在同一个阀板上,不好堵。动作电磁阀的大部分气从阀板消音器排除了,少部分气进入电控电磁阀导致串气。

把吹气电磁阀从连体气排上拆下来,把吹气对应的那个排气孔用1分的堵头堵上就行了,里面有螺纹的,单独安装是用来装消声器的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15950083279于2021-11-29 16:03发表的 关于SMC电磁阀串气问题的解决 :
同一块块阀板上,有两个双电控电磁阀,另外几个是单电控的吹气电磁阀(单进气,另一端堵头堵起)。由于检测的产品很小,离吹气口比较近,在双电控或者其它任意一个单电控电磁阀动作时,会引起其它单电控电磁阀有少量气流吹出。如果此时其它吹气口有产品经过,影响产品跑的位置。阀板换了新的也不行,是不是电磁阀型号问题?有没有哪位路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楼主是装在汇流板上吧。除非电磁阀坏了,串气是不会的(也根本不可能的事)。还有就是汇流与电磁阀底座不匹配。根据你的描述,是不是你安装在磁阀上的气嘴漏气啊?

网友D:
串气的问题存在也看到过,同样是压缩转真空,接消音器。比如你四个排气接一个大的消音器。SMC绿的圆形的那种。即使你在排气管接了单向阀。由于气压大小的原因,气压大的管会灌一些气到管子气压小的管。以前生产线需要大量压缩转真空的,为了省消音器,很多都是四个排气管接一个大消音器。要求不是很高,也可以接受,当然,能独立接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