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9):
我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能把PLC中D0-d4里面的12345这组数据传到到D10 里面十进制显示,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d1乘以10  D2 乘以100  d3乘以1000 d4乘以10000  求和

楼主:
大师,好像不能实现,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好像不能实现,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乘法是32位运算,第一步就会占用D10,D11
确保数值不超过65535,超过会溢出。
思路就是1楼的。

楼主:
好像求和数不对,望告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求和数不对,望告知谢谢

WSUM D10 D20 K4
肯定不对,程序是D10至D13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WSUM D10 D20 K4
肯定不对,程序是D10至D13相加

DWSUM  D10 D20  K4是可以但数字是43210,但我是要1234值,望告知谢谢!

网友C: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62056]
[attachment=262057]
[attachment=262058]

谢谢大师,求和是可以完成实现,但问题出现D20的值是543210怎么把它转换成12345,十分感谢!

网友D:
想要12345 也就是调过来 D1里面的数值乘以10000,D2乘以1000以此类推,再求和,把K4改成K8

网友E:
这样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就可以实现。

谢谢大师

网友F:
smov
不佔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