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威纶触摸屏事件记录如何只显示最近7天,或许我理解有问题,保存的方式限制是按事件数量还是天数?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干嘛不查询一下手册呢

楼主:
哦哦哦,以前一直没有做历史查询功能,多谢

网友B:
直接自己写一个
指针
数据1源数据
数据2源数据
数据3源数据
数据4源数据
数据1数组
数据2数组
数据3数组
数据4数组
当前年 当前月 当前日  当前时 当前分
年数组
月数组
日数组
时数组
分数组
触发条件:位=true 触发一次
抓取年月日时  数据源1 2 3 4
IF 指针<=1 THEN
A=1
ELSE
A=指针
ENDIF
IF指针>500 THEN  //存500组  更多 声明的时候声明更多就行
指针= 0
ENDIF
SetData(当前年, "Local HMI", RW, 数组年首地址+A, 1) //存年
。//存月
。。。。。。。。
指针++
语法格式可能不对  自己随机应变

网友C:
都 是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