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远端服务器读取比对配方数据

楼主(2021-11-30):
三菱FX3U系列PLC+Pro-face人机,客户需求设备端工单扫码后,联网从厂内资讯服务器调取对应配方参数,有没有大神可以分享一下思路。
3U系列原厂没有TCP/IP协议的模块,不过市场上有很多副厂的配套模块,但PLC应该没办法主动向上位机服务器要数据,在厂内看到有其他设备改造的,是在人机网口上接了一个类似网关一样的盒子(封装在一个大控制盒内没有型号只能看到电路板和一些指示灯闪烁),通过扫码枪读取到人机,在人机中通过盒子去调取服务器数据。
也就是人机和PLC网口都可以配置,但是怎么从服务器去调取配方数据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机台配置电脑的话成本高而且操作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A:
写软件啦 具体看你服务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了 常用的OPC 或者SQL数据库

网友B:
做的太多了,本质上就是三方配合,分别是PLC,网关(这个也可以拆散到PLC和上位机),和服务器
PLC负责执行生产和简单接收数据,网关负责搞定通信协议,服务器负责存储数据和提供一些界面
这三块在逻辑上是相互独立的,但是结构上是可以任意分配的比如网关完全就可以是一个软件,具体就看做项目的人哪块强
PLC能力强的就写PLC,网关和服务器侧配合
上位机能力强就写上位机程序,网关和PLC侧配合
淘宝上也有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但是稳定性需要自己测试,我自己用一线品牌的网关硬件都遇到过负载过重通信超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