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各位大佬,我用三菱Q系列PLC模块QJ71C24N九针串口读取一组数据,想把这一组数据按顺序放在一个寄存器里做运算,问三菱客服说红圈里的+号要分离掉,才能由十进制ascll转换成浮点数做运算,有没有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案例发下,谢谢!十分感激

楼主:
另外在贴一张图片是:ascll十进制的数据类型

网友A:
EVAL指令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AL指令可以了解一下。

谢谢,报错4100

网友B:
引用楼主leiyoushu于2021-11-30 12:16发表的 求助三菱PLC :
各位大佬,我用三菱Q系列PLC模块QJ71C24N九针串口读取一组数据,想把这一组数据按顺序放在一个寄存器里做运算,问三菱客服说红圈里的+号要分离掉,才能由十进制ascll转换成浮点数做运算,有没有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案例发下,谢谢!十分感激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8.html

谢谢各位大神,目前搞好了,是采用数据分离在合并方式搞定的,网上资料很少,三菱客服也没说清楚,多看手册还是好处多,打铁还需自身硬,谢谢大家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是参数设置中以字节的方式,那么你用其他指令方便一些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