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在做的新项目,主站用的是Q03UDE,从站用的是四台FX3u,准备用cclink总线。该如何配置硬件呢?主要是3U从站怎么配置

网友A:
FX3U加CCLINK的模块就行了,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应该还有更简单的方法的,
不同品牌之间的通讯可以看这个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网友B:
可以把fx3u换成fx5u可以用简单plc通讯

网友C:
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1-11-30 13:17发表的 请教老师:三菱Q和FX3u如何组网 :
在做的新项目,主站用的是Q03UDE,从站用的是四台FX3u,准备用cclink总线。该如何配置硬件呢?主要是3U从站怎么配置

从站是不需要配置的,设好站号和通讯速度。在读写从站模块的地址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站是不需要配置的,设好站号和通讯速度。在读写从站模块的地址数据。

FX3U只能作智能设备站接入CC-Link网络,必需配备FX3U-64CCL模块,这个模块不仅要设置参数(站号、通信速率、占用站点数、扩展循环等),还要编写读写该模块的缓冲存储器数据的程序。Q系列和FX3U构成通讯网络不止CC-Link这一种,可以组建MODBUS-RTU网络,硬件成本还少一些。Q系列配备QJ71MB91作为MODBUS主站(参数设置和通讯方法与cc-Link类似),FX3U配备FX3U-485ADP-MB(通信距离500m)或FX3U-485-BD(通信距离50m)作为从站,FX3U只需要设置一些简单参数就行。而且这种方式有利于以后添加支持MODBUS-RTU的驱动器、仪表、传感器等。

网友E:
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1-11-30 13:17发表的 请教老师:三菱Q和FX3u如何组网 :
在做的新项目,主站用的是Q03UDE,从站用的是四台FX3u,准备用cclink总线。该如何配置硬件呢?主要是3U从站怎么配置

我之前也问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看一下是不是和你的方案差不多,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12686.html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指导

网友F: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G: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