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遇到好几个晶体管CP1H输出都是整个通道没输出的,输出指示灯会亮,是我人品差?其他品牌还没遇到过,最多是坏1个点这样没像欧姆龙整个通道坏的没输出

网友A:
你快查查你的配电和接线吧,欧姆龙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楼主hzydlzp于2021-11-30 14:19发表的 感觉欧姆龙PLC质量不怎么好 :
遇到好几个晶体管CP1H输出都是整个通道没输出的,输出指示灯会亮,是我人品差?其他品牌还没遇到过,最多是坏1个点这样没像欧姆龙整个通道坏的没输出

我也遇到过几个公司说OMRON PLC 晶体管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快查查你的配电和接线吧,欧姆龙质量还是不错的

你好,配电和接线没问题了,是在设备上在用着的,用着就整个通道都没输出

网友C:
1个零点几秒的高压就能把一堆的管子搞坏
bnnyygy

网友D:
200包邮回收

大概率是硬件接线设计问题,我用过不少,没见坏点的。

网友E:
再看看,我们用欧姆龙的不少

网友F:
CP1H-40DT-XA用过很多,还有CJ系列的,质量还行吧

网友G:
有风险最好继电器转接一下,特别是驱动电磁阀和接触器

网友H:
用了很多,没坏过

网友I:
我遇到过一次  PLC  扩展模块  损坏了的    设备用了快一个月了  突然有一组模块没反应了

网友J(2023-11-14):
用了十多年没见过那么容易坏的,大电流负载中转了吗?晶体管一般就0.3A超过肯定容易烧,很基础的问题,容易被新手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