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问题描述:1、用GXworks2,和设备1#CPU通讯成功,读取成功,通讯方式改为和2#CPU通信,通信测试成功,读取时无法读取,软件提示”当前版本不支持当前链接的PLC类型“
                  2、后改为用GX developer通信,也是和1#CPU通信成功,读取成功,和2#运动CPU通信,通信测试陈工,读取时无法读取,GX developer软件提示”链接对象不为PLC,请指定链接对象为PLC后,再次执行。

设备通信为以太网模块通信,1#CPU为Q02Hcpu,2#运动CPU为Q173CPU,
请教老师们,或者还需要哪些信息才能解决?

网友A:
没碰到过
谢谢老师,在问问别人

网友B:
你网线有没有连接到CPU173?
works2是什么版本?我用V1.591R没问题的!
谢谢老师,问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工程师,说应该用MTworks才能读取运动CPU内的程序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是的,设置运动CPU是要用MT的
谢谢您解答,老师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