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步进电机上点之后手拨一下才会转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30):
买了个新的步进电机,厂家配的驱动,上电之后要手拨一下才会转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电流调大点试试,拨码。

楼主: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问题1:电机上电不转,要手拨一下才会转
问题2:我设备旁边有一个高压设备,那个设备一停我的电机也停了
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由于那个电机线没有接触牢,等于控制线路那里只有两项线属于接通状态,把UVW接好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干扰问题,我的设备的那个编码器到电机的那个多芯线,屏蔽层没有接地,所以受干扰了,刚刚把屏蔽线接地就OK啦。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