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1):
请问各位大师三菱MODBUS通讯,现在问题是PC发送一条数据给PLC,当PLC收到数据时M8123动作、而且马上回复PC已经收到指令,但是现连机讯运行时偶而会出现PC发送数据给PLC、而PLC收到后并没有回复PC,现在用串口软件来测试也是一样的情况,PC轮询指令间隔时间160MS,轮询N多条指令后就会出现PLC少回复的情况,另外也问过三菱客户了,说是把D8129超时改成1也没有用,不知道各位大师有什么高见,烦请多多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楼主:
请问如图所示,PLC发送14个字符时间为17.5MS,那么接收PC14个字符是不是按同理17.5MS计算,可是为什轮询间隔都设成160MS了为什么PLC还是会偶而没有回复呢?另外PC做了一个判断、当收不到PLC的回复时PC就不在轮询了停在当前状态。

网友A:
既然PLC收到了没发送,那可能和你的程序有关

楼主:
程序上面看不出什么问题,当M8123接收到指令时,立马就启动M8122回复PC,上面图片上有程序就是接收和发送的,然后就是一直往复接收发送,没有理由程序还有什么其他延时不回复的情况啊?

楼主:
早上又问了三菱客服,说让降低频率发送报文,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
两线制还是四线制,我写了个脚本没设置延时,PLC和PC都是收到就发。300多秒收发了10000多次没出现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线制还是四线制,我写了个脚本没设置延时,PLC和PC都是收到就发。300多秒收发了10000多次没出现你的情况

是二线制通讯的,我就是用串口调试助手160MS循环测试都会偶尔会少发几条指令,PLC也是没有设置任何延时,收到数据就会马上回复,所以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不知道大师你们的程序是如何收发数据的呢,另外我现在收发都是14个字符没有关系吧?下图是通讯设置和数据收发程式,还大师请多多指点,在此谢过了!

网友B:
你有没有观察你在收时会不会发,两线半双工不能同时收发,观察下M7会不会偶然间误触发导致的没有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观察你在收时会不会发,两线半双工不能同时收发,观察下M7会不会偶然间误触发导致的没有收到。

数据收发速度太快不太容易观察,现在用串口助手测试监控收发能看到有发送给PLC、而PLC没有回复(见下图),我明白半双工不能同时收发的,另外M7我在使用列表里面查过了没有在其他地方使用,现在情况是上位机发送的比回复的多,也就是说PLC少回复了,正常接收要和发送的一样多才对

网友A:
我用两线制也尝试收发了几万次也没有出现你的现象,注意到你每次发送的报文都是一样的,建议可以PC每次发送不同的报文,然后PLC接收后返回此报文,这样可以判断PLC是否有接收到此报文。
另外我做了测试,按照你程序的写法,只要接收到数据就必然会发送,与扫描时间无关,那么就有可能是PLC没收到或者是PC没收到,可以按照上述方法排查一下。

网友C:
本身modbus是应该有重试机制的,一问一答保证每次都会有回应,如果没收到就重来一次.

LZ可以试试看PC对PC发送和PLC对PLC发送,一端固定不变就是你现在的PC程序和PLC程序,另一端写一个最简单的收发程序,这样跑一段时间来看一下结果如何.

最后提醒一个点是这样的,两线串口这种半双工的通信程序,要给数据传输完成留时间,换言之并不是收到了马上就发送硬件可能还还没准备好,或者对方的buffer还没清空,这个是底层硬件和底层系统软件的机制决定的,在PLC这样的环境中,至少延迟一个周期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把波特率提高,我就喜欢用高波特率,信号传输的时间越短出幺蛾子的概率反而越低,反正有重试,错了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身modbus是应该有重试机制的,一问一答保证每次都会有回应,如果没收到就重来一次.

LZ可以试试看PC对PC发送和PLC对PLC发送,一端固定不变就是你现在的PC程序和PLC程序,另一端写一个最简单的收发程序,这样跑一段时间来看一下结果如何.

最后提醒一个点是这样的,两线串口这种半双工的通信程序,要给数据传输完成留时间,换言之并不是收到了马上就发送硬件可能还还没准备好,或者对方的buffer还没清空,这个是底层硬件和底层系统软件的机制决定的,在PLC这样的环境中,至少延迟一个周期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您好 大师!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PC发送数据线PLC,当PLC收到上位机的数时会马上回复PC说已经收到数据了,但现在会出现偶尔PLC没有回复PC收到数据,这样就导致PC上位机软件无法继续运行,我换了其他的电脑过来测试也是出现一样的问题,我直接用串口助手来跟PLC对发指令也是会少收到PLC回复,另外上位机软件工程师说他的软件不能重发数据、因为正常程序都是他发送一条数据PLC就要回复一条数据,就类似心跳包一样,现在都已经没有心跳了,所以后面的程序不能执行下去了,上位机软件是每条指令都有间隔160MS延时的、他说这个时间也不能太长了,所以始终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今天问采购才知道485模块是在网上买的国产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国产模块产品质量问题,准备买个正品模块来试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MODBUS通信中,主站发起通信请求,从站被动响应;从站不会主动发起通信请求。从你的例子中看出,你把PLC作为主站,PC机作为从站。
1、PLC使用RS指令的目的是,指定数据发送区和接收区。
2、PLC用边沿触发指令使M8122置1,M8122置1后PLC会自动把数据发送区的数据(通信报文)通过串口顺序发送出去,用于发起对指定从站的通信请求。数据发送完毕后,M8122自动复位。因此通常用上升沿指令接[SET M8122],一般不用M8122作其它事情。另外,发送的通信报文,要包含CRC校验码,需要使用CRC校验码指令,并同时使M8161置1。
3、从站收到主站的通信请求,检查通信报文是否符合MODBUS协议,如果不符合协议要求,会向主站发送错误代码,但有些错误不会回复任何数据,例如CRC校验码错误。如果通信报文符合MODBUS协议,从站响应主站请求,执行主站的请求,并发送应答的通信报文。这个应答的通信报文会存储在RS指令指定的数据接收区中。
4、PLC作为主站接收完从站回复的数据后,M8123置1,M8123需要手动复位,为下一次接收数据做准备。PLC的M8123置1表示是主站接收完从站的回复数据,根据MODBUS通信协议,主站不会发送数据告诉从站,收到了回复数据。主站发送数据给从站,是向从站发起通信请求。

5、如果是PC机作为主站,PLC作为从站。则PLC既不需要使用RS指令,也不需要使用M8122和M8123,而是要设置一些参数,指定站号、通信速率、通信接口、MODBUS存储器(线圈、输入位元件、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寻址等。

6、FX3U配备FX3U-385ADP-MB适配器作为主站,不使用RS指令、CRC校验码指令和M8122、M8123,而是使用ADPRW指令。7、FX3U的通信参数设置不使用D8120,如果用FX3U-485-BD,则是使用D8400、D8401、D8409-D8416。FX3G没使用过,不清楚是用D8400、还是D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