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个伺服放大器

楼主(2021-12-01):
自动化初学者,哪位大神能指教下这个怎么接PlC脉冲控制吗?参数又怎么设置呢?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东西网上一大堆,上料JEA很常见,资料多的很。

网友B:
可以下载个伺服调试软件MR Configurator2,根据自己伺服的型号建好工程,然后可以根据软件左侧的伺服助手来调试下参数

网友C:
自己下载一个FX3U定位篇,上面有详细的接线图和程序案例。

网友D:
三菱,资料满天飞

网友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a4y1e7or?from=search&seid=15095962322849150712&spm_id_from=333.337.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y4y1e7bB?from=search&seid=15095962322849150712&spm_id_from=333.337.0.0
一本漫画闯天下。学习,可以去B站。线看看视频。如果照视频搞出来了。那么就把经验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