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1):
L系列PLC选择标签后,在选择锁存时,设置D区锁存后,编译时提示报错。求大神们指点
爱工控

楼主:
设置如下图
爱工控

网友A:
类要选择  VAR_GLOBAL_RETAIN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自动分配软元件中 不带锁存的局部标签默认是分配D6144-D12287
你在参数中设定了D8000-D12000为锁存软元件了,导致冲突,所以会报错。
  • 下载积分:+3(栗子先生)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分配软元件中 不带锁存的局部标签默认是分配D6144-D12287
    你在参数中设定了D8000-D12000为锁存软元件了,导致冲突,所以会报错。

    红框框和红箭头是咋个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