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2):
我用一个3U的PLC用232通讯和触摸屏连接,再用485通讯连接一个减速电机的驱动器,232通讯没问题,但是485出问题了。
减速电机通讯我用轮询,分别来进行速度写入和启停写入,但是电机的响应会在10-30s以后。用串口工具监控发送的指令都是正常没有延时的。
我的思路是速度设置好,点击启动或者停止,PLC就会一直交替发送速度和启动的报文
-----------------------------------------------------------------------------------------------------------------------------
问题已解决,M8122用上升沿信号驱动就没有延时了
附一张PLC与触摸屏232通讯的设置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其实是个防三菱的,没有ADPRW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那你问厂家。

楼主:
厂家技术只会说:不应该这样啊
引用 网友A:
那你问厂家。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启动停止急停用IO控制,数据类的通讯读写,这样会安全点,以前吃过亏,后来改成IO启停才没有问题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为什么要一直轮询;你发报文,肯定有回执呀!下位机没执行,你应该检查你的通信链路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D:
你确定你设置的通道没有问题?

楼主:
通道1是PLC和屏通讯的,485用通道2没错吧?通道2配置好后,我设置的D8120,M8122,M8123,还有没有其他要设置的了?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设置的通道没有问题?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E:
那你最好是更改速度用通讯方式,启停控制接IO控制就没延时了。

楼主:
啥没延时
引用 网友F:
   没延时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之前一直用常开去驱动M8122,正确的做法是用上升沿信号驱动M8122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