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电缆连接是否必须按照站号顺序连接

楼主(2021-12-03):
例如站号分别是0,3,5,7,9,11
电缆是否必须从0-3-5-7-9-11,0和11为终端
如果为了走线方便,打乱顺序可以吗?比如3-0-9-7-11是否会影响通讯或者无法通讯?

网友A:
我没有按照顺序链接的,使用没问题。最远的要接终端电阻。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神仙不养鱼)

网友B:
只要串起来就行,站号没有顺序要求
真诚感谢!

网友C:
站号不但可以不按顺序排布,还可以T型结构连接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神仙不养鱼)

网友A:
星形也可的
真诚感谢!

网友D:
电缆连起来就可以,不用按照地址顺序走线。
真诚感谢!
QQ: 2490453455

网友E:
多数品牌的总线通讯站点不是必须按照顺的,
三菱的CCLINK通信也不需要按照顺序。

网友F:
一般情况,模拟量模块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