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3):
  各位大佬  如图所示:

  我希望的是始终输出Y0 ,按照扫描从上到下,第一个扫描周期Y0是输出的,到了第一个扫描周期尾巴D100清零,M10复位,这时候由于扫描周期已经结束,所以Y0还是保持输出的,  到了第二周期,由于D100在第一行又重新赋值,所以M10也是重新置位,到了扫到Y0时,由于M10重新置位,所以Y0也应该保持输出,所以整个程序下来  Y0是要始终输出的,但实际模拟却不是这样,希望大佬解惑

网友A:
很简单,第二行的上升沿只有第一个扫描周期会导通,之后都由于前一周期也是导通的所以无法导通

网友B:
你这Y0只输出1次。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在程序最后D100已经清零了啊  所以在第二个周期应该重新给个上升沿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第二行的上升沿只有第一个扫描周期会导通,之后都由于前一周期也是导通的所以无法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程序最后D100已经清零了啊  所以在第二个周期应该重新给个上升沿

上升沿,是OFF以后ON才有上升沿,第二行只有第一次是ON,就再没有没有O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