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cx-programmer功能块word拆成bit

楼主(2021-12-03):
赐教:cx-programmer环境下,在功能块内是否可以将word拆成bit?
在循环程序内我知道怎么操作,在功能块摸索不到方法,各位老师赐教下

网友A:
行到列可以吗?
行到列是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B:
程序真的是非常简单,但是编写起来真的十分麻烦,主要是CP-P不支持批量变量的定义。
Good Luck~
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但很实用,感谢
下载积分:+1(13760751229)

网友C:
直接把D0 move到W0,然后用w0的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D0 move到W0,然后用w0的位就行了
在FB中,不应该使用全局变量
bnnyygy

网友D:
位测试。
就可以知道那个位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