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3):
想问各位大佬们,这个画横线的程序怎么写呢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A:
    X0==ON,为检测到物体;X0==OFF,为物体离开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ON,为检测到物体;X0==OFF,为物体离开
    [attachment=262211]

    老哥 你看看我的,选中那段我不太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 你看看我的,选中那段我不太会

    当X14==ON 时计时,计时时间 D8里数据 * 100MS  ,  T1==ON.

网友C:
    最好是用X0的下降沿(表示物体来了,然后离开了),驱动[SET M100],M100接定时器定时,定时时间到,定时器常开触头使Y0和M100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X14==ON 时计时,计时时间 D8里数据 * 100MS  ,  T1==ON.

    好的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用X0的下降沿(表示物体来了,然后离开了),驱动[SET M100],M100接定时器定时,定时时间到,定时器常开触头使Y0和M100复位。

    学习了!谢谢老哥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quinto173于2021-12-03 17:42发表的 FX3U 程序问题 :
    想问各位大佬们,这个画横线的程序怎么写呢

    用三菱SFC步时功能很好写

网友E:
    常闭点计时会造成一直感应,用下降沿触发合理,赞同4楼

网友F:
    引用楼主quinto173于2021-12-03 17:42发表的 FX3U 程序问题 :
    想问各位大佬们,这个画横线的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G:
    用SFC方式编写,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菱SFC步时功能很好写

学习了!感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闭点计时会造成一直感应,用下降沿触发合理,赞同4楼

是的,我把程序写进去会一直触发,下降沿就不会了。谢谢老哥

网友H:
大佬们,看看我写的对不对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I:
四楼正解。楼主兄弟,入行多长时间了,以后会路漫漫,其修远

网友J:
这是口罩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