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U下载程序时超了一些些,报错容量不够

楼主(2021-12-04):
现在是下载程序提示容量不够了,应该是超了一些些。有没有能哪里挪一点空间给程序下载呢,在PLC参数设置的软元件设置里发现很多软件元件占用好多K的,把一些软元件占用的K值设小一些,发现这个办法好像并不能让程序的下载容量变大点。不知各位师傅知不知道 这种情况,难道只能升降CPU为03系列的CPU了吗?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好像是换了容量大一号的CPU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Q02 CPU 程序存储器容量已经锁死了,就2万步,不然Q03 Q04 Q06 Q10 Q12怎么卖?
写之前,先检查PLC的程序存储器里面有没有废弃程序、源代码、注释等在里面占着,有的话先删除或者格式化存储器。
写程序存储器的时候,不把原代码、注释等勾选写入,只写程序与参数。
要是还超了,只能换更大容量的型号CPU。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楼主:
哦,看来只能换了,现在只下载程序和参数就不够了,其它都没下载,整理和格式化了都不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