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4):
       欧姆龙CJ2M-CPU12本体在添加CJ1M-SCU41-V1模块设置参数时,因为准备不充分,操作错误,导致CJ2M-CPU12本体和CJ1M-SCU41-V1模块出现错误报警,err指示灯亮起;同时软件也报错(0X80E0,设定错误)。关闭PLC电源,重新上电,PLC本体与编程软件连接失败。
      电话联系欧姆龙技术,告知PLC硬件可能损坏,恢复出厂设置成功的几率不大。
      那要不要当废品扔掉呢?
      这两天我静下来一想,仅仅就是做参数设置,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又没有在通信时拔插(通信时切忌不要拔插数据线,否则有烧坏主板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硬件不大可能损坏。      那怎么解除警报呢?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会,看见一篇重建I/0点的帖子,我决定试试看看。
      PLC本体通上电,在电脑上打开编程软件,设置好要连接的PLC型号,在菜单栏上点击"在线工作→从PLC传送→在弹出的界面上点确定,上载成功点击确认→切换至编程模式,此时,本体上ERR指示灯灭了,心想解除故障有可能了。为防止再次发生错误,我在欧姆龙官网上找到CJ系列PLC建立I/O表的2种方法的视频,用第二种方法设置I/0表。尽管显示设置成功,无错误,但关闭PLC电源,重新上电,还是警报。
      最后在软件上,将弹出的警报界面上,清除错误报警,PLC本体及SCU41-V1模块上的ERR故障灯才灭掉。
      重启PLC电源,在软件上重新建新工程,发现新建的工程传送到PLC里,模拟时不对,输出单元IO点不受控制,重新选择将PLC本体内的程序,上传到编程软件上,再模拟,就可以正确控制了,之前可能是故障后,原来的程序还在PLC里,新建的程序没有上传进PLC中。

网友A:
乐于助人

网友B:
2021最后一个月的划时代发现!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对工控人有显著的意义!

网友C:
为实现共同富裕添砖加瓦,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D(2022-01-08):
值得分享,好发现。

网友E:
贴主厉害,心思细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