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5):
ping可以连接上,PLC指示灯也可以闪烁就是连不上

网友A:
把PLC上的IP地址设定到和你电脑同一个频段,通信接口选项修改下。百度上好像有这个教程。你百度下

网友B:
感觉IP地址设置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与电脑上别的的软件冲突了?
默默无语

网友D:
引用楼主chenliang123于2021-12-05 16:49发表的 求助200smart与笔记本电脑通信 :
ping可以连接上,PLC指示灯也可以闪烁就是连不上

控制面板 ---设置PG/PC 接口        对应设置一下,重启试试

网友E:
无非IP或者pg口问题,都对的话,重启下电脑,就这鬼样子,重启下电脑可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F:
感觉是笔记本网卡没有设置IP地址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G(2022-06-27):
笔记本网卡没有设置IP地址
没有在一个频段吧

网友H:
通讯接口应该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