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起始地址

楼主(2021-12-06):
如图1
案例中给的模块起始IO是 20, 在读缓冲存储区的时候 指定模块起始地址的U后面怎么只写了一个 '2'
对这种用法U_\G_之前一直有点疑惑,这个U后面到底跟什么
努力,奋斗

网友A:
一个模块至少占用16位,也就是十六进制H10,所以模块IO号都是十六进制第二位(H10)的整数倍。U2就表示十六进制进位的H20,
下载积分:+5(镜子里的人)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模块至少占用16位,也就是十六进制H10,所以模块IO号都是十六进制第二位(H10)的整数倍。U2就表示十六进制进位的H20,
明白了, 多谢
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