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这种标识的是什么元器件!如下图

楼主(2021-12-06):
请问这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
下载积分:+3(苦逼工控人) 谢谢

网友B:
这个485放大器什么价?用下来故障率如何?

楼主: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主要是方便,价格还好,几百块钱
引用 网友B:
这个485放大器什么价?用下来故障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