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6):
有哪位大佬用过倍加福WCS-PNG210呀?求程序参考一下,万分感激!

楼主:
https://www.pepperl-fuchs.com/china/zh/classid_1443.htm?view=productdetails&prodid=54633#software
倍加福的官网上有GSD文件,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PLC上的分配I/O点都是空的。。。

网友A:
要搞清楚数据存储在PROFINET中的地址。知道地址读取地址就可以。然后就是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