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6):
三菱JE-A的伺服,速度提高了,不定时的报过载。有时候1个小时报一下,有时候一天都没报警。现在没找到很好的思路解决问题。求助大神j加减速时间过小还是不要自动增益调整。

网友A:
要么降低速度,要么放大电机功率。

别无他法。因为转矩不够了。
不能降低速度,怎样放大功率??改参数可以?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减少配重

网友C:
扭矩和速度成反比,伺服的电流是自动计算的,没法更改,只可以更改报警电流。
工控肥仔

网友D:
你把加减速那里加大一些
从100MS
加到200还是不行,现在偶尔电机发出嗡嗡的声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扭矩和速度成反比,伺服的电流是自动计算的,没法更改,只可以更改报警电流。

请教怎么更改报警电流?刚刚开始学习!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