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6):
有个控制要求200个输出点,一台触摸屏写参数,PLC该如何选择,有没有用过这么多点的朋友分享一下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1200本体10个输出点+6个32点的DO模块还可以+2个32点的DI模块
有48个工位,每个工位控制一个直流电机正转5分钟停5分钟然后反转5分钟,电机启动亮红灯,运行完后亮绿灯。要求每一个工位的运行时间可以通过触摸屏调整,这么简单的控制没必要用那么好的PLC

网友B:
控制要求工艺都不说 咋选型
有48个工位,每个工位控制一个直流电机正转5分钟停5分钟然后反转5分钟,电机启动亮红灯,运行完后亮绿灯。要求每一个工位的运行时间可以通过触摸屏调整

网友C:
1200的价格可是不便宜的
看具体工艺要求 设备情况,选择合适的plc
有48个工位,每个工位控制一个直流电机正转5分钟停5分钟然后反转5分钟,电机启动亮红灯,运行完后亮绿灯。要求每一个工位的运行时间可以通过触摸屏调整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就说个输出点 其他东西也不说
有48个工位,每个工位控制一个直流电机正转5分钟停5分钟然后反转5分钟,电机启动亮红灯,运行完后亮绿灯。要求每一个工位的运行时间可以通过触摸屏调整

网友D:
3U的也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E:
有没有品牌要求,价格要求,有没有轴,基本上所有品牌的大部分型号都满足你的要求,看你自己选哪个品牌了

网友F:
随便哪个品牌最便宜的PLC走modbus通信,每个站逻辑都是一样的,而且数量也不少,可以直接设计好图纸包出去做,专业接线的人也喜欢干这样的活,总控随便什么PLC配个15寸触摸屏做好看一点就完事了,要我说连主控PLC都可以不用,全写在触摸屏里.

如果要高大上,就上远程模块,还是走通信,但是讲老实话,最便宜的远程模块跟最便宜的品牌PLC其实也差不了多少钱了,PLC还更灵活一些.

哎,我咋就接不到这么好的项目呢.

网友G:
触摸屏用485通讯继电器模块,用宏指令执行。应该是比较省钱的方法。

网友H:
48个工位有联系吗

网友B:
那就用信捷做 价格合适 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I:
按你所说的这么简单的话,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输入点...可以用台达SS系列主机 DVP14SS(8进6出)+扩展纯输出DVP32SN*6个+DVP08SN的点数都有多了...组合起来8进204点纯输出...1主机+7扩展...
下载积分:+1(m2006410)

网友A:
要便宜的话只有选国产的了,一般性能高点的都能带6-8个32点的输出模块,但是价格比西门子smart200 的便宜不了多少钱,但是质量的话就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