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um读保护密码后还是不能上传程序

楼主(2021-12-07):
欧姆龙plc,cp1h-x40DR型我输入um保护密码后出现如图所示!请大神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程序没法上传了

楼主:
在线坐等大神六脉神剑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应该不是输入错误密码的问题,因为我用另一个同型号plc输入密码都可以上传程序的!

网友A:
错误密码输入过多,密码功能锁死,输入正确密码也没用了

网友A:
看下内存A99数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密码输入过多,密码功能锁死,输入正确密码也没用了
欧姆龙还有这功能?我以为台达才有次数限制呢。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