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关于汇川IT7100S触摸屏,分期付款功能问题

楼主(2021-12-08):
我选择的使用常量密码,设置了一个分期日期,2021-12-08 00:00:00,也勾选了开启,然后下载进入触摸屏之后,无法弹出解锁画面,但是我点击离线模拟的时候,在模拟画面里,却可以弹出解锁画面,在实际触摸屏上就是不行。

网友A:
和PLC通讯OK么?国情需要,不付款就锁机

楼主(2022-11-14):
这个在下载的时候要把保留分期取消勾选,才能到时间弹出这个画面。

网友B:
不要太明显.........报个异常出来,不动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