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V810保存后打不开,有哪位高手遇到过?

楼主(2021-12-08):
设备为东芝注塑机(设备日本人编写),触摸屏用富士V810,连接的PLC是东芝TC200,屏上传程序可以,并能打开看到画面,但保存后再打开的时候,显示警报“选择了尚未支持的连接机器”,编程软件就打不开,富士屏软件安装的版本为V5.4.50.0,再试用V6.1.5.0也一样提示这个警报,也打不开。

网友A:
东芝机械属于富士电机OEM客户,普通通用版本缺少东芝机械的驱动,富士电机也不提供驱动。
Good Luck~

楼主:
我用V5.4.9.0的版本上传后,再保存,再打开有时又可以打开(有时软件打开时自动关闭,点多2次就又能打开),但发现少了其中一页画画(刚上传程序打开看到有那一页画面)

楼主:
证实的确是编程软件没有东芝机器TC200的以太网驱动!!只有TC200串口驱动(另一台东芝注塑机用富士V710 CN1口连接到东芝TC200,编程一切正常),这台富士V810ic用网口连接东芝机器TC200,我用旧版本V5.0.9有时打的开,应该是旧版本当没有连接设备的驱动时,软件没有做限制,而新版本做了限制直接不能打开,我的想法是:用旧版本打开后,更换程序,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写入V810,不知可否?明天拿备用屏验证下。